电源纹波测试

楼主(2021-09-29):
       纹波是电源的核心指标,但如何准确测量纹波却是一个被广泛忽略的问题。也许您认为不就是示波器交流耦合,然后把探头点在电源上吗?事实远非如此,这里普科科技PRBTEK将为您呈现纹波测试的正确方式。
一、探头的选择
       在十几年前,很多公司的电源测试标准中都有明确的规定,要求使用1:1 探头进行测量。因为这种探头不会损失示波器的测量档位,比如示波器原来最小档位是2mv/div,使用1:1探头就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档位测量纹波,即可以准确测量出10mv以内的纹波。但是由于这种探头的带宽只能做到6MHz左右,所以随着开关电源频率的提升,这种探头便不再适合使用。
       目前常用的电源测量探头是10:1无源探头、100:1无源探头、高压差分探头。探头的选择上首先要考虑电压范围,被测电压不要超出探头允许的范围。比如说一般的10:1的无源探头,其低频耐压值是300VRMS,且随着频率的升高而降低,如图1所示。使用之前将测量信号的电压范围设置在此范围内,否则将无法进行正确的测量。

图1 无源探头输入额定电压曲线

       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探头衰减比对底噪的放大,从而判断信号的真实有效部分。采用探头测量时的示意图如图2所示,其中Gn1是虚拟的一个噪声源,表示示波器的本底噪声,而Gn2表示探头的本底噪声。由于信号经过了探头的衰减,为了还原真实信号的大小,示波器内部会对信号再进一步放大,而此时Gn1和Gn2也就跟着被放大,其放大倍数就是衰减比的倒数。所以衰减倍数越大,其测量系统的本底噪声也就被放大的越多。

图2 底噪放大示意图

       例如使用500:1高压差分探头进行测量,示波器本底噪声是1mv,探头噪声为为1mv,这样累加噪声是2mv,再经过500倍的放大,其本底噪声就达到了1V,此时就需要考虑,1V的噪声是否在允许范围内。如果您的被测系统纹波本身也就只有1V或者更小,那1V的噪声显然是不允许的。
二、接地方式的选择
       传统的使用习惯上,示波器的接地方式就是那根长长的接地夹线。如图3所示,这种接地方式,确实是一种简单方便的接地方式,但是却并不是一种严谨的、准确的接地方式。

图3 接地夹线示意图

       由于地夹线比较长,其会形成一个寄生电感Lgnd,随着夹线的增长,这个电感也会增大,而这个回路电感会和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Cin产生谐振。这就导致示波器的幅频特性变得不平坦,导致测量不准确。其等效电路如图4所示:

图4 接地夹线等效电路图
       但是这还不是接地夹线最致命的。开关电源,随着开关管的开合,不仅仅产生了电源纹波,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电磁干扰,通过空间进行辐射,而这部分辐射就会被接地夹线与探头形成的线圈给接收到,再加上示波器是高阻输入的,就导致这部分信号对测量的干扰非常可观。电磁干扰虽然也可以说是电源的一项参数,但是这部分信号是无法通过示波器探头来进行准确测量的,测量出来的值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以上两点,所以在测试电源纹波时,是不应该使用接地夹线的,而应该使用接地弹簧。如图5所示,这样既降低了环路电感从而保证了较好的幅频特性,又降低了电磁辐射的引入。

图5 接地弹簧示意图

如果是使用的高压差分探头,则应该将两根输入线双绞在一起,用以降低环路面积。
三、滤波器的应用
       上面讲了两种情况,能够有效增强测量结果真实性方法。但有些情况无法按这两点来操作。比如利用高压差分探头进行测量,一般有两个衰减比可以选择:50:1(MAX 130V)、500:1(MAX 1300V)。若测量的电压是200V,这时便发现只能选用500:1的探头衰减比。而按第一部分内容中的计算可知,本底噪声有1V左右,这个底噪就有些偏大了,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再比如有些测量情况下不方便固定接地弹簧,而必须使用接地夹线进行固定,但是这样又会引入大量的电磁辐射干扰。
       这时候就需要使用滤波器了。噪声和电磁辐射的干扰也和正常信号一样,也是分频段的。如果我们把一部分频段的噪声滤除掉,就可以大大降低底噪和辐射干扰。但是我们又不希望关心的信号被滤除掉,这就需要使用低通滤波器了。
       示波器都会有一个20M带宽限制的功能,就是为了降低底噪和辐射干扰,将关心的信号从一堆混乱的信号中摘出来。但是随着开关电源频率的升高,频率的多样化,一个固定的20M带宽限制显然已经不再够用了。
       所以,您在测量时,只需要预估一下自己想要测量的频率范围,然后设置好数字滤波器,就可以使你的示波器拥有更低的底噪,使得测量更加准确。
总结
       以上是普科科技PRBTEK分享的一些测量电源纹波的注意事项,归纳如下:
       1、探头的选择,需要结合探头的耐压范围和被测信号的电压范围来选取,同时还要考虑探头衰减比对本底噪声的放大作用。
       2、接地方式的选择,应该尽可能的降低接地回路,如使用接地弹簧。这样既能改善幅频曲线,又能降低电磁辐射的干扰。
       3、灵活的使用数字滤波器,将我们需要的信号从“纷纷扰扰”的噪声中提取出来,使得结构更加精确。
       4、通过FFT的后期分析功能,可以更加准确的测量开关频率上的噪声大小。

网友:
开关电源,随着开关管的开合,不仅仅产生了电源纹波,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