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5502多波形发生器源程序

楼主(2021-09-29):
  • 可产生正弦波,锯齿波等
  • /***********************************************************************************/
  • /*   文件名: Taylorsine.c (将sineCODEC和sinecompute合并,实现计算并实时输出)      */
  • /*   创建时间:10/05/2012                                                          */
  • /*   功能描述:利用Taylor展开式法计算正弦波,并将信号从J6端口发送出去,平台为BJTU-DSP5502板*/      */
  • /*   修改者 hailingao , 06/25                                                                                                    */
  • /************************************************************************************/
  • #include <math.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csl.h>
  • #include <csl_chip.h>
  • #include <csl_i2c.h>
  • #include <csl_pll.h>
  • #include <csl_mcbsp.h>
  • #include <csl_emif.h>
  • #include <csl_emifBhal.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E2PROM_Function.h"
  • #include "CODEC.h"
  • #define Nx 360             //每周期抽取点数
  • #pragma DATA_SECTION(output1,"data_out1");    //存放sin数据,浮点型
  • float output1[Nx];
  • #pragma DATA_SECTION(output,"data_out");    //存放sin数据,定点型
  • int output[Nx];
  • #undef  CODEC_ADDR
  • #define CODEC_ADDR 0x1A
  • // 定义McBSP的句柄
  • MCBSP_Handle hMcbsp;
  • /*------------------------------------------------------------------------------------*/
  • //
  • // FUNCTION: MAIN
  • //
  • /*------------------------------------------------------------------------------------*/
  • void main(void)
  • {
  •     Uint16  i,k=0;
  • float input0=0,x1;
  • float a,b,c,d,e,f,g,h,ii,step;//step为角度步长
  • step=360.0/Nx;                // Nx为360度内取样点数
  • /*****************新增函数段*****************/
  • for(i=0;i<=Nx-1;i++)
  •   {
  •     float angle,xx;
  •     angle=input0+step*i;
  •     x1=3.1415926*angle/180;
  •      xx=x1*x1;
  •    a=1-xx/16/17;b=1-xx/14/15*a;c=1-xx/12/13*b;d=1-xx/10/11*c;e=1-xx/8/9*d;f=1-xx/6/7*e;g=1-xx/4/5*f;h=1-xx/2/3*g;ii=x1*h;
  •   // g=x1*(1-xx/2/3*(1-xx/4/5*(1-xx/6/7*(1-xx/8/9*(1-xx/10/11*(1-xx/12/13*(1-xx/14/15*(1-xx/16/17))))))));//数学总公式
  •   // fprintf(stdout,"COMPUTE%f",ii); fprintf(stdout,"\n  ");   //输出计算的正弦波的数值,x2=e
  •    output1= 32767*ii; //利用泰勒级数计算出正弦波的数值,存放到output1中
  •    output=output1;
  • }
  • // Initialize CSL library - This is REQUIRED !!!
  •     CSL_init();
  • // The main frequency of system is 240MHz
  • // 该频率是为了设置IIC模块的需要设置的,为了使用I2C_setup函数
  •     PLL_setFreq(1, 0xC, 0, 1, 3, 3, 0);
  •     //EMIF初始化
  •      Emif_Config();
  • // Open McBSP port 1 and get a McBSP type handle
  •         hMcbsp = MCBSP_open(MCBSP_PORT1,MCBSP_OPEN_RESET);
  • // Config McBSP        port 1 by use previously defined structure
  •         Mcbsp_Config(hMcbsp);
  • //I2C初始化
  •         I2C_cofig();
  • //CODEC寄存器初始化
  •         inti_AIC();
  • /*------------------------------------------------------------------------------------*/
  • // Receive the ADC output data of CODEC
  • // Then output the received data to DAC of CODEC
  • /*------------------------------------------------------------------------------------*/
  •         while(1)
  •         {
  •                 while(!MCBSP_xrdy(hMcbsp)) {};
  •                         MCBSP_write16(hMcbsp, output[k]);                //左声道输出
  • while(!MCBSP_xrdy(hMcbsp)) {};
  • MCBSP_write16(hMcbsp, output[k]);        //右声道输出
  • //        k=k+1;    //正弦波每周期的样点为360个,输出信号的频率为Fs/N=32000/360=88.89Hz
  •         k=k+10;    //正弦波每周期的样点为36个,输出信号的频率为Fs/N=32000/36=888.9Hz
  •         if (k>=Nx) k=k%Nx;
  • ……………………
  •

网友:
IIC模块的频率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