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E1518千兆以太网发大包异常

楼主(2021-09-29):
项目上用到了88E1518这颗千兆PHY芯片,调试后发现:

板子可以正常link到千兆,ping包正常,时延<1ms,发小包(<300byte)接收正常,发大包(>300byte)后无法正常接收数据。

目前调试下来PHY的Reset信号没有用示波器抓取到,硬件电路没有问题,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可否提供下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和PHY没关系,查看后级数据编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和PHY没关系,查看后级数据编解码

    现在有个疑问,为什么小包数据可以正常收发,大包数据一个都接收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疑问,为什么小包数据可以正常收发,大包数据一个都接收不到...

重点查看数据同步EN的解析宽度是不是限制了比如计数宽度255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看数据同步EN的解析宽度是不是限制了比如计数宽度255之类的

    目前测试下来发现MAC和PHY之间回环测试小包没问题,大包出现一开始描述的丢包现象,请问基于这种情况下有什么解决思路吗?

另外,我们用同一个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大包收发没问题,下载到我们自己的板子上就出问题了...

网友A:
    你先用示波器查看使能信号和数据,接收看信号特征和发送有何区别,主要看同步宽度是否有效及明显的误码等;再一点25M时钟及数据同步性;网络变压器也有可能影响数据----这种细节只能根据电路和程序慢慢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示波器查看使能信号和数据,接收看信号特征和发送有何区别,主要看同步宽度是否有效及明显的误码等; ...

    好的,感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系统时钟的问题,要求是33.3333M,板子上的33M。这就出现了小包正常,大包异常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