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S管与IC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9-29):
请问MOS管与IC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不好意思,没太看懂您的意思

网友:
    MOS管是无源功率器件,而IC一般来说都是有源器件。
另外,MOS管一般都是应用在电源,开关,整流等部分。
    而IC的涵盖要更广泛一些。宽泛的可以说是MOS属于IC的一个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