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稳压电路?

楼主(2021-09-29):
100K不用会怎么样,Q1,Q2,怎么导通的,测试结果输出一直是27V,电压升不上去

网友:
    电压是由ZD稳压管决定的

网友:
    100k不用的话,无法对稳压电路进行限流,稳压管会因为电流大而烧掉。稳压管工作的都是有个电流前提的,反向击穿过后经过的电流不能太大
    Q2的b脚差不多就是稳压管的稳压电压,高电平,Q2管正常开启。Q1的b脚电压为VQ2b-0.5V的样子,高于Q1 e脚初始电压很多,Q1也可以正常开启。开启后Q1 e脚也就是输出电压就一直会是稳压管稳压电压-0.5V-0.5V.至于为什么会是27V,那应该就是稳压管稳压电压差不多就是28V左右了。

网友:
    100K不用,是不可能会烧毁ZD的,电阻只是ZD建立分压配置电流,如果该电阻过小ZD通过电流就会太大,大于ZD最大电流就会损坏ZD的,建立基准点加反馈调压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
    需要建立基准电压然后在电源输出端增加取样反馈,这样可调节回路才可以调节改变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