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有句话”存储器映射寄存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9-29):
DSP中有句话”存储器映射寄存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
存储器映射就是为物理内存按一定编码规则分配地址的行为

网友:
首先要指出memory mapped register“存储器映射寄存器”并非DSP独有,单片机和其他32位嵌入式控制器都有此概念。

Memory mapped register 通常作为设备寄存器,但地址统一编入内存空间,也就是说,物理上这个寄存器不属于内存(memory),但在逻辑上它属于内存,要使用访问内存的指令访问它。比如DSP上的串行口设备控制寄存器,通常实现成memory mapped regi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