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不同频率的时钟线时有什么相应的对策?

楼主(2021-09-29):
布不同频率的时钟线时有什么相应的对策?

网友:
    你是说在同一层,间距较近的不同频率时钟信号?单端3w,差分5w间距即可。

网友:
    对时钟线的布线,最好是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制定相应的布线规则,并根据这些规则来进 行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