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三防漆

楼主(2021-09-29):
简介
三防指的是:防潮,防盐雾和防静电
共性覆膜是很薄的电子线路和元器件保护层,它可增强电子线路和元器件的防潮防污能力和防止焊点和导体受到侵蚀,也可以起到屏蔽和消除电磁干扰和防止线路短路的作用,提高线路板的绝缘性能。
涂层保护膜也有利于线路和元器件的耐磨擦和耐溶剂性能,并能释放温度周期性变化所造成的压力
在现实条件下,如化学、震动、高尘、盐雾、潮湿与高温等环境,线路板可能产生腐蚀、软化、变形、霉变等问题,导致线路板电路出现故障。三防漆涂覆于线路板的表面,形成一层三防的保护膜(三防指的是防潮、防盐雾、防霉)。
三防漆
PCBA三防漆涂覆
喷涂方式
1.浸渍(dipping):对大型设备较经济,但是涂布后的厚度会受浸渍的温度、时间、抽出的速度、垂流的时间、是否加风刀…等因素影响。
2.喷涂(spraying):对中小型设备较经济。使用喷涂的时候就像喷漆一样,涂布的均匀度取决于相对移动的速度、喷涂位置、喷涂的压力、是否有较高零件而定。另外零件底部无法喷涂到,可能需要额外处理。
3.刷涂(brushing):对小型的设备较经济。涂布的时候容易因为涂布的技巧熟练度而造成涂布不均匀发生,另外也要留意毛刷掉毛的问题。零件底部也较难涂布。
4.选择性涂布(Selective Coating):涂布虽然好处很多,但往往费时又费工,也可以选择有需要的部份位置涂布即可。
使用工具
三防漆、装漆盒、橡胶手套、口罩或防毒面具、毛刷、美文胶纸、镊子、通风设备、晾干架、烤箱。
技术要求
1.刷三防漆保护须在PCBA组装前经测试、检验合格并彻底清洁干净后进行。
2.使用的毛刷要保持清洁,禁止再用于其他作业;毛刷涂漆时要注意不要滴漏到不需涂漆的部分;使用后的毛刷要用稀料等清洗干净。
3.涂覆层要透明,并且均匀覆盖PCB板和组件,色泽和稠度均匀一致。
4.工艺步骤为: 涂刷A面→表干→涂刷B面→室温固化
5.喷涂厚度: 喷涂厚度为:0.1mm—0.3mm
6.所有涂覆作业应不低于16℃及相对湿度低于75%的条件下进行。
工艺要求
1.清洁和烘板,除去潮气和水分。刷涂前必须先将要刷涂PCBA板表面的灰尘、潮气和松香除净,使三防漆很好地粘着在线路板表面。烘板条件:60°C,30—40分钟,在烘箱中取出后趁热涂敷效果更佳。
2.按产品尺寸及板面组件布局正确选择使用毛刷,将三防漆倒入容器内,然后用毛刷粘适当胶液对线路板进行均匀刷涂。
3.刷涂面积应比器件所占面积大,以保证全部覆盖器件和焊盘。
4.刷涂时PCBA板尽量平放,刷涂后不应有滴露,刷涂应平整,也不能有裸露的部分,刷涂厚度在0.1-0.3mm之间为宜。
5.刷涂后插式组件多的一面向上水平摆放在风干架上表干固化(用加热的方法可使涂层加速固化)。
6.在往PCB上涂三防漆时,所有连接接插器件、插座、开关、散热器(片)、散热区域等(不可涂三防漆元器件见备注)是不允许刷涂三防漆的,在涂刷时需使用美纹纸遮盖保护。
7.如果希望得到较厚的涂层,可通过涂两层较薄的涂层来获得(要求必须在第一层完全晾干后才允许涂上第二层)。
生产指导书
操作要求
1.三防工作要在单独的密闭房间进行,操作间一定有良好的通风设施。
2.操作间禁止吸烟、饮食、饮水,工作前不要引用酒精性饮料。
3.操作时要戴好口罩或防毒面具、橡胶手套、化学防护眼镜等防护器具,以免伤害到身体。
4.工作完毕后,要及时清洗用过的器皿,整理、檫试工具和设备,并将装有三防漆的容器盖盖严。
5.工作场所应清洁无尘,无粉尘飞扬,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6.工具和设备要充分接地,并做好静电防护措施。
7.操作时不要将PCBA重叠放置;PCB板要水平放置。
8.每批次原料在使用前,应做小样固化试验(3——5PCS)。
质量要求
1.PCB表面不能有流漆、滴漏现象,不可有半润湿现象。
2.三防漆层应平整、光亮,薄厚均匀,将焊盘、贴式组件或导体表面保护好。
3.漆层表面不能有桔皮形、气泡、针孔、波纹现象。
4.不需要防护的器件或组件上不需刷涂三防漆。
5.三防后的印制板应干净、整洁,没有元器件损伤现象。
6.板面和元器件上没有污物、手印、波纹、缩孔、灰尘等缺陷和外来物,无粉化、无起皮现象。

网友:
刷三防漆保护须在PCBA组装前经测试、检验合格并彻底清洁干净后进行。

网友:
涂覆层要透明,并且均匀覆盖PCB板和组件,色泽和稠度均匀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