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单位精度的设定

楼主(2021-09-29):
    请问mils为单位的精确度为小数点保留3位会有什么问题吗?出图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A:
    单位是mil的话一般是整数,厘米这些可以保留小数

网友:
    没关系,正常出图即可。设计初确定好精度,过程中尽量不要随意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是mil的话一般是整数,厘米这些可以保留小数

谢谢了,感谢回复

网友B:
    不随意切换单位精度没什么问题,精度主要是切换单位以及出gerber时需要注意,还有就是板框尺寸、3D结构需要配合结构工程师出图时需要注意。个人习惯设置5/5的精度,基本不存在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随意切换单位精度没什么问题,精度主要是切换单位以及出gerber时需要注意,还有就是板框尺寸、3D结构需要 ...

    谢谢,目前主要是担心出gerber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