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编译报错“Net XX has only one pin”?怎么解决?

楼主(2021-09-29):
原理图编译报错“Net XX has only one pin”?怎么解决?* d0 M9 ^$ v1 R6 _0 K

网友:
    你的网络只有一个管脚连接,没有连接到其他管脚,查查原理图看看是不是多余的连接网络,要是多余的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这个NET没有连接到别的PIN啊,至少连接两个PIN才叫NET,一个的叫单节点会提示错误

网友:
    报错意思是单端网络,确定原理图没问题就不用管的。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这样

网友:
    從火星撞地球所回覆的去著手,確認此連線的兩端是否都有連接上你所設計的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