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join命令

楼主(2021-09-29):
Linux join命令用于将两个文件中,指定栏位内容相同的行连接起来。

找出两个文件中,指定栏位内容相同的行,并加以合并,再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

语法

join [-i][-a<1或2>][-e<字符串>][-o<格式>][-t<字符>][-v<1或2>][-1<栏位>][-2<栏位>][--help][--version][文件1][文件2]

参数:

-a<1或2> 除了显示原来的输出内容之外,还显示指令文件中没有相同栏位的行。
-e<字符串> 若[文件1]与[文件2]中找不到指定的栏位,则在输出中填入选项中的字符串。
-i或--igore-case 比较栏位内容时,忽略大小写的差异。
-o<格式> 按照指定的格式来显示结果。
-t<字符> 使用栏位的分隔字符。
-v<1或2> 跟-a相同,但是只显示文件中没有相同栏位的行。
-1<栏位> 连接[文件1]指定的栏位。
-2<栏位> 连接[文件2]指定的栏位。
--help 显示帮助。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实例
连接两个文件。

为了清楚地了解join命令,首先通过cat命令显示文件testfile_1和 testfile_2 的内容。

然后以默认的方式比较两个文件,将两个文件中指定字段的内容相同的行连接起来,在终端中输入命令:

join testfile_1 testfile_2
首先查看testfile_1、testfile_2 中的文件内容:

at testfile_1 #testfile_1文件中的内容
Hello 95 #例如,本例中第一列为姓名,第二列为数额
Linux 85
test 30
cmd@hdd-desktop:~$ cat testfile_2 #testfile_2文件中的内容
Hello 2005 #例如,本例中第一列为姓名,第二列为年份
Linux 2009
test 2006
然后使用join命令,将两个文件连接,结果如下:

$ join testfile_1 testfile_2 #连接testfile_1、testfile_2中的内容
Hello 95 2005 #连接后显示的内容
Linux 85 2009
test 30 2006
文件1与文件2的位置对输出到标准输出的结果是有影响的。例如将命令中的两个文件互换,即输入如下命令:

join testfile_2 testfile_1
最终在标准输出的输出结果将发生变化,如下所示:

oin testfile_2 testfile_1 #改变文件顺序连接两个文件
Hello 2005 95 #连接后显示的内容
Linux 2009 85
test 2006 30

网友:


网友:
Linux join命令用于将两个文件中,指定栏位内容相同的行连接起来

网友:
找出两个文件中,指定栏位内容相同的行,并加以合并,再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