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量范围

楼主(2021-09-29):
小弟最近买了研华ADAM4015模块,看手册上写着能测量-200℃-200℃,看到前面写着(IEC/JIS)34/39字样,意思是只有这种标准的PT100才能测量-200℃-200℃么,二楼附上模块图

楼主:
模块图如上图所示

网友:
并不是这样,以前做过PT100的产品,可以做到-200-850℃,你这个只是量程设计的是这个范围而已。如果需要测量更高温度需要选择相关量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