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Minimum Blind/Buried Via Stagger Distance问题

楼主(2021-09-29):
新手,画一个6层一阶的板子,在放一个 1-2层盲孔的时候,出现Minimum Blind/Buried Via Stagger Distance的DRC,但是我找了半天2-5层的通孔和这个盲孔距离还远的很,为啥报这个错误呢?update 了下drc,还是这样

网友:
Minimum就是距离太近了

网友:
    直接show这个drc,会高亮出来

楼主:
    貌似有点明白了,这个规则还针对pin和盲孔之间的间距

网友:
你设置的值比你现在两个VIA之间的距离小了,所以有DRC

网友(2023-01-19):
    這裏可以關掉它

网友:
    VIA打在PAD上也會顯示VG,實際要Show Element DRC來看,CM裡面可以關閉此DRC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