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区域规则内无法打Vias

楼主(2021-09-30):
    求助各位大神
设置区域规则内无法打Vias

网友:
    那个不是设置禁布区就好了吗?禁止过孔

网友:
    不能禁止打孔吧,只会提示DRC报错

网友:
    用shape功能画一个via keepout区域,但是不能禁止打孔,只能提示有DRC报错,然后手动删除VIa就可以了吧

网友:
在对应规则的过孔列表里的过孔全部清除应该就可以了

    二種都設,正確解答.

楼主:
    问题已自行解决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