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跟三极管有什么区别吗?有的MOS管跟IC差不多是MOS管吗

楼主(2021-09-30):
MOS管跟三极管有什么区别吗?有的MOS管跟IC差不多是MOS管吗?

网友:
简单的说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

双极型晶体管把输入端电流的微小变化放大后,在输出端输出一个大的电流变化。双极型晶体管的增益就定义为输出输入电流之比(beta)。另一种晶体管,叫做场效应管(FET),把输入电压的变化转化为输出电流的变化。FET的增益等于它的transconductance, 定义为输出电流的变化和输入电压变化之比。
  场效应管的名字也来源于它的输入端(称为gate)通过投影一个电场在一个绝缘层上来影响流过晶体管的电流。事实上没有电流流过这个绝缘体,所以FET管的GATE电流非常小。最普通的FET用一薄层二氧化硅来作为GATE极下的绝缘体。这种晶体管称为金属氧化物半导体(MOS)晶体管,或,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MOSFET)。因为MOS管更小更省电,所以他们已经在很多应用场合取代了双极型晶体管。

网友:
三极管工作时,有两种载流子流过pn结,所以它是有两种载流子参与导电的器件。
mos管工作时,源漏极之间只有一种载流子参与导电,栅源极、栅漏极之间没有载流子流过,所以它是只有一种载流子参与导电的器件。
所以,mos管不是三极管。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