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电流大,集电极没有电压,会发生什么?

楼主(2021-09-30):
我们使用三极管用基极电流放大集电极电流,如果此时我基极电流60ma,集电极没有电压,没有电流,不知道这样用法会不会对三极管产生什么影响!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三极管不能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不能饱和

不饱和或者基极电流过大会不会把三极管搞坏

网友:
那就相当于使用BE之间的二极管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三极管的三种状态也叫三个工作区域,即:截止区、放大区和饱和区。

  (1)、截止区:三极管工作在截止状态,当发射结电压Ube小于0.6—0.7V的导通电压,发射结没有导通集电结处于反向偏置,没有放大作用。

  (2)、放大区:三极管的发射极加正向电压,集电极加反向电压导通后,Ib控制Ic,Ic与Ib近似于线性关系,在基极加上一个小信号电流,引起集电极大的信号电流输出。

  (3)、饱和区:当三极管的集电结电流IC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再增大Ib,Ic也不会增大,超出了放大区,进入了饱和区。饱和时,Ic最大,集电极和发射之间的内阻最小,电压Uce只有0.1V~0.3V,Uce《Ube,发射结和集电结均处于正向电压。三极管没有放大作用,集电极和发射极相当于短路,常 与截止配合于开关电路。

网友:
    你这个做法不就像MCU那些集电极开漏外围没接任何电路的GPIO口,这样短时间没啥影响,也就是把三极管的基极和射极当做二极管来用,只要功率允许是不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