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如何将gerber文件的导入ADS

楼主(2021-09-30):
如何将gerber文件的导入ADS

网友:
1,ADS 2012 不能仿真Gerber文件,ADS是安捷伦的高频模拟仿真软体
2,里面的零件都是特殊建模的,且PCB也是要设置铜厚,铜宽,介质等

网友:
1、首先,用CAM350正确的读入Gerber,然后File-Exprort-Gerber Data...导出以gbr为扩展名的Gerber文件。
  2、打开PROTEL,新建一个PCB文件,点击File-Import选择Batch Gerber导入Gerber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