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B模块调用时,原理图导入注意事项

楼主(2021-09-30):
    CBB模块调用时,原理图导入注意事项:
1.原理图里面要勾选那个选项,CBB模块的,我的PCB导入时才能按照模块导入,否则出现下面的情况

下面是有CBB模块的原理图

    原理图要勾选如下情况

2.如果出现带尾缀的,说明叠层跟CBB的叠层不一致,需要导入之前确保跟CBB的PCB叠层一致

网友:
    最好放个图说明一下

网友A(2023-03-09):
    楼主,怎么让原理图CBB对应moudle,我现在的情况是moudle中是空的,无法放置下来

网友(2023-06-04):
    请问下怎么添加CBB接口 然后把原理图变成CBB模块

网友:
    请问下楼主 模块怎么创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让原理图CBB对应moudle,我现在的情况是moudle中是空的,无法放置下来

    解决了没有?怎么操作?

网友:
    模块怎么创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让原理图CBB对应moudle,我现在的情况是moudle中是空的,无法放置下来

csdn上有操作方法  可以搜索到   创建的moudle名称需要固定格式:原理图文件名称_原理图内moudle页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