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锁定器件这一功能在什么位置?

楼主(2021-09-30):
    AD19锁定器件这一功能在什么位置?

网友:
    双击元器件里面有个锁定选择项,打勾就行

网友:
    双击元器件,里面有个锁的选项,打勾选上就可以锁定器件了

网友:
    选择器件PCB界面右侧弹出元件属性框,然后在属性框锁定器件即可。

网友:
    有心人真多,替楼主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