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SP+ARM中,sensor接到图像之后,DSP都负责什么

楼主(2021-09-30):
1. sensor产生的数据可以是RGB,也可以是YUV的,如果互相转化需要DSP来做

2. DSP顾名思义比较适于跑算法,而且是高速吞吐数据的算法
3. 视频图象算法举例:H.264编码、H.264解码、FFT分析、模式识别算法、图象矫正算法
4. DSP处理是可使用RGB或YUV格式的图象,但对于视频图象来说用YUV多些
5. DSP一般解决图象的输入、预处理、算法处理、显示、存储,ARM由于接口及其驱动比DSP灵活的设计和软件特点,常用于控制(摄像头转动、报警)、通讯(网络、USB、串口)、人机接口(鼠标、键盘、摇杆)。有时一些运算量比较轻的算法,比如语音数据压缩解压缩也由ARM实现。
6. DSP对于图象处理的优势是:首先有专门的视频接口,其次DSP的硬件设计有利于并行、大数据量吞吐处理,这主要是其片内数据总线结构与普通CPU不同,片内还有特为支持此特点的高速缓存设计,指令系统也有别于普通CPU,大多数指令都可以单指令周期运行,采用流水线处理、并行运算等等。
7. DSP处理图象不如FPGA(更高速、高效),比ARM这样通用用的CPU高效,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对数据处理的效率、速度和通用性的一种平衡结果。

网友:
DSP处理图象不如FPGA(更高速、高效),比ARM这样通用用的CPU高效,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对数据处理的效率、速度和通用性的一种平衡结果

网友:
DSP顾名思义比较适于跑算法,而且是高速吞吐数据的算法

网友:
sensor产生的数据可以是RGB,也可以是YUV的,如果互相转化需要DSP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