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得方波做激励 怎么电压抬高了

楼主(2021-09-30):
我用四电极电导率传感器放溶液里测量,正负两端接示波器得方波产生接口和地  然后测得发现示波器得方波产生接口产生得方波向上偏移了为0.5-4.5 而断开传感器或传感器不放水钟示波器产生得方波正常为0-4V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得呢

网友:
那也就是整理抬高了0.5V,得看你传感器里面的电路了

网友:
到水里,水是导体了啊,跟示波器的输出端关联了

网友:
那要看示波器内部电路了

网友:
电感效应 水是导体也可以等效为电感

网友:
线路共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