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仿真不出图

楼主(2021-09-30):
简单的tran仿真,设置了输入输出以后出现定义错误···

网友:
仿真log文件提示你电路设置了一个变量u,但没有给它赋初始值,在图片右边那个ADE的左下角里双击u,再设置一个值或表达式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