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look命令

楼主(2021-09-30):
Linux look命令用于查询单词。

look指令用于英文单字的查询。您仅需给予它欲查询的字首字符串,它会显示所有开头字符串符合该条件的单字。

语法
look [-adf][-t<字尾字符串>][字首字符串][字典文件]
参数说明:

-a 使用另一个字典文件web2,该文件也位于/usr/dict目录下。
-d 只对比英文字母和数字,其余一慨忽略不予比对。
-f 忽略字符大小写差别。
-t<字尾字符串> 设置字尾字符串。
实例
为了查找在testfile文件中以字母L开头的所有的行,可以输入如下命令:

look L testfile
原文件testfile中的内容如下:

$ cat testfile #查看testfile 文件内容
HELLO LINUX!
Linux is a free unix-type opterating system.
This is a linux testfile!
Linux test
在testfile文件中使用look命令查找以"L"开头的单词,结果如下:

ook L testfile                              #查找以“L”开头的单词
Linux is a free unix-type opterating system.   #第二行以“L”开头,列出全句
Linux test                                     #第四行以“L”开头,列出全句

网友:
look指令用于英文单字的查询

网友:
Linux look命令用于查询单词

网友:
Linux look指令用于英文单字的查询

网友:
仅需给予它欲查询的字首字符串,它会显示所有开头字符串符合该条件的单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