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21-09-30):
保险丝选型注意事项。
在电路设计中,为了保护,经常会用到自恢复保险丝,下面介绍下保险丝选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先说明下保险丝是如何工作的,这样有助于理解。保险丝通电时因电流转换的热量会使熔体的温度上升,在负载正常工作电流或允许的过载电流时,电流所产生的热量和通过熔体,壳体和周围环境所幅射,对流和传导等方式散发的热量能逐步达到平衡;如果散热速度跟不上发热时,这些热量就会在熔体上逐部积蓄,使熔体温度上升,一旦温度达到和超过熔体材料的熔点就会使它熔化,从而断开电流,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所以保险丝熔断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温度过高(不论是因为电流流过发热还是环境温度过高)。

保险丝耐压值
正常情况下,保险丝是串联在电路中的,上面的电压很小。那耐压值什么时候起作用了。
在保险丝起保护作用熔断时开路,电源电压会直接加在保险丝两端,所以,在使用时,保险丝耐压值需要大于电源的电压,并留合适的余量。不然会引起保险丝损坏。

保险丝额定电流的选择
显然,保险丝的额定电流要大于正常使用时的工作电流,不能在正常使用时熔断造成电路断路。
关于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通常保险丝的额定电流标称值为25℃时对应的熔断值,而保险丝的熔断值跟温度有非常大的关系。
如下图,是一款常用的1812封装的自恢复保险丝

由上表即曲线可知,温度在70℃左右时,熔断电流已经下降到了标称值的50%左右,而在-20℃时,熔断电流是标称值的140%左右,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所以,在选型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保险丝所在位置的温度情况,我们要保证在整个温度范围,保险丝都不能误熔断,留余量25%以上。

保险丝的熔断速度
可分为:特慢速保险丝(一般用TT表示)、慢速保险丝(一般用T表示)、中速保险丝(一般用M表示)、快速保险丝(一般用F表示)、特快速保险丝(一般用FF表示)。
慢熔断和快熔断保险丝从字面上去理解就是一个反应速度快些,一个反应速度慢些。
慢熔断保险丝比快熔断保险丝的抗浪涌能力要强。慢熔断保险丝它对瞬间脉冲电流的承受能力要比快熔断丝强,它可以抵抗开关机的时候带来的浪涌电流的冲刺而不动作,这样就保证了器件的正常工作。因此,慢熔断丝又称之为耐浪涌保险丝。
纯阻性的电路(浪涌极小)或者需要保护一些比较敏感的贵重元件的电路中就一定要采用快熔断丝。相反一些容性或者感性的电路(开关机时候的浪涌)、电源输入或输出部分最好都采用慢熔断保险丝,如用快的,则可能出现开机即断的情况。

网友:
保险丝的额定电流要大于正常使用时的工作电流

网友:
险丝通电时因电流转换的热量会使熔体的温度上升,在负载正常工作电流或允许的过载电流时,电流所产生的热量和通过熔体,壳体和周围环境所幅射,对流和传导等方式散发的热量能逐步达到平衡

网友:
在保险丝起保护作用熔断时开路,电源电压会直接加在保险丝两端,所以,在使用时,保险丝耐压值需要大于电源的电压,并留合适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