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元件对三相异步电机转子频率及转速的测量原理

楼主(2021-09-30):
一、转子频率测量
从图1-1可知霍尔元件的输电压

图1-1测量原理图
(1-2)

UH=KHIH B σ(1-3)
式中KH——霍尔元件的灵敏度;
IH——霍尔元件的控制电流;
B σ——穿过霍尔元件 磁感应强度。
  将式(1-2)代入式(1-3)得
(1-4)

通常异步电机的转子电流频率f2很小(一般几赫兹)。所以,将霍尔元件感应出的电压u H经过放大器后进行滤波,滤掉频率f1的定子电流所产生的电压信号后(当然也滤掉了谐波分量),滤波器的输出电压
  (1-5)

式中 K0——放大器A1的放大倍数。
将滤波器的输出电压信号u 2经过施密特触发器进行整形后,变为频率为f2的方波信号。此方波信号通过频率——电压转换器1后,变为电压U4 ∝f2,即
f2=C2U4(1-6)
从式(1-6)知道f2与U4成正比,将电压U4送入数字电压表中达到测量转子频率f2的目的。
二、转速的测量
从图1-1知道
U5 ∝ f1
f1=C1U5        (1-7)
式中C1——常数。
根据电机理论,转子转速
n=60f1/p-60f2/p   (1-8)
式中p——电机极对数。
将式(1-1)和式(1-7)代入式(1-8)中得
n=(60/p)C1U5-(60/P)C2U4    (1-9)
令(60/PC1=1,(60/PC2=1,式(1-9)变为
n=U5-U4   (1-10)
从图1-1知道:将U5,U4通过放大器A2后,其输出电压
U6=-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U4-U5)=U5-U4   (1-11)
将式(1-10)代入式(1-11)中得
U6=n   (1-12)
从式(1-12)知道电压U6送入数字电压中,达到测量转速n的目的。

网友:
霍尔元件灵敏度很高

网友:
通常异步电机的转子电流频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