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自动调整丝印

楼主(2021-09-30):
altium designer PCB自动调整丝印,简洁办法?

网友:
第一.框选有的器件,按快捷键A+P,选择中心,按确定键后,软件自动把丝印到器件中心。
第二、在PCB中,鼠标移动到任意丝印上,右击,弹出界面。
第三、然后执行命令后,弹出下面对话框。只有字符选择same,其它选择Any。
第四、完成相关操作后,按确定0k后,选择是Texts,再去调整丝印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