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贴片漏件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1-09-30):
导致贴片漏件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网友:
锡膏使用时间过长,活性剂挥发掉

网友:
元器件供料架(feeder)送料不到位

网友:
元件吸嘴的气路堵塞、吸嘴损坏、吸嘴高度不正确

网友:
设备的真空气路故障,发生堵塞

网友:
电路板进货不良,产生变形

网友:
电路板的焊盘上没有焊锡膏或焊锡膏过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