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CAM输出的相关设置有哪些?

楼主(2021-09-30):
pads中CAM输出的相关设置有哪些?

网友:
首先导入一个标准的CAM输出文档,由IMPORT输入一个模板,该模板由他人提供,也可自己生成
  在CAM输出界面,进入DRILL DRWAING,按OPTION,点击右上方DRILL SYMBOLS按钮,进入过孔设置界面,点击REGENERATE按钮,将生成对应本PCB的过孔文件。
  然后在NC DRILL里按DEVICE SETUP按钮,将过孔文件设置为CAM350的标准,将LEADING TRAILING设置为2/4.
   最后要将CAM的输出格式改为RS274X,且更改该窗口上方的number of digits参数为2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