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Arl 文件使用简介

楼主(2021-09-30):
    在CAM350中,可以使用自动读入对GERBER文件进行自动读取。其实这些已设定的方式,就是后缀为.ARL的文件。而且文件是可以按要求进行适当的修改后再另存为一个新文件来使用的。

    以pads格式为例来说明:在安装目录下,打开Pads.arl文件。但其单位为MILS,把单位改为MM;NAME后的模板名改为任意名即可。

读Gerber文件的操作步骤:

1.更改Pads.arl文件后,另存至CAM350安装目录。
2.打开AutoImport窗口,设置为公制,点击NEXT。
注:*.pho文件是公制的。
3.在Format那一列,点击任意一个按钮。
4.在出现的对话框中进行设置,选择Apply to All,然后点击OK。
Digits:打开Gerber文件看一看,是六位的。一般公制为3:3,英制为2:4。
不行的话,用猜的,直到读对为止。
Coordinates:绝对坐标/相对坐标。一般是绝对坐标,不行的话换一个,直到读对为止。
Zero suppression:前导零/后导零。
5.点击Excellon.Drill进行设置,然后点击Finish完成。
6.依照Drillmap(ddo124.pho)或dr101.lst所标名的孔径修改NC Tool Table。

附注:其实在读入文件前: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察看CAM350读入时所用的.arl模板名是什么。
    找到此.arl文件,修改其单位,另存为改名的.arl文件。
    *.arl文件的文件名通常与.arl模板名类似,上例的.arl文件的文件名为:pcad8.arl(CAM350自带的标准.arl文件)。

网友:


网友:
在CAM350中,可以使用自动读入对GERBER文件进行自动读取

网友:
找到此.arl文件,修改其单位,另存为改名的.ar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