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射频线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9-30):
小米手机射频线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一、作用:
  清晰度可提高30% ;采用24K镀金端子;高纯度OFC(无氧铜)导体;SYWV-75欧姆同轴电缆线结构设计;双层屏蔽,抗干扰能力强;两端特有专利技术磁环设计,可以有效过滤干扰信号。

  二、射频线的简单介绍:
  射频线就是一种视频线,它外面那一层不仅绝缘,还抗电磁干扰,传输的信号稳定,不会受外界的干扰出现杂波。

网友:
主要是指手机的基带芯片的数字信号到手机的天线中间这一部分的处理。其中包括数字信号的调制、解调,射频信号的高功率高线性放大,射频信号的低噪声接收,信号的频分双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