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我用ads1.2调试arm程序,当试图启用axd仿真时,出现 the section file could not be...

楼主(2021-09-30):
我用ads1.2调试ARM程序,当试图启用axd仿真时,出现 the section file could not be loaded ,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是你axd的原因 你点击axd有个菜单里有 config 你点击这个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是硬仿真 你要加载一个初始化程序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