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开发系统跟用普通单片机开发系统相比,有何优势?DSP一般适用于开发什么样系统?

楼主(2021-09-30):
DSP开发系统跟用普通单片机开发系统相比,有何优势?DSP一般适用于开发什么样系统?

网友:
我只知道DSP的浮点运算能力及批量处理数据能力比较强,适合语音图像等大数据量处理的场合,以及一些复杂数学算法的场合.DSP应该是介于单片机和桌面处理器之间的一种产品,其弥补了单片机数据处理方面的不足,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同时在功耗和价格方面比桌面处理器要有优势
实际上,有的单片机具有一定的DSP功能 至于开发周期成本等,由于和单片机及桌面处理器应用场合不一样,无法直接比较

网友:
先学单片机,等工作后再学dsp。我可以给你分析一下,单片机用的地方非常广,如果用百分比的话,单片机最少占70%以上,dsp最多也只有占10%左右,还有20%就是其它的了,如嵌入式操作系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