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是一种SOC吗?

楼主(2021-09-30):
FPGA是一种SOC吗?

网友:
Altera FPGA可以做SOPC,就是自己建CPU,在CPU上跑系统,说FPGA是一种SOC也不算错,只是需要你根据需求定制CPU,不过,FPGA的主要应用真的不在SOC上

网友:
往长远看显然是soc。
fpga自由度高,但是有效利用率太低。但是就现在的水平来说,fpga也是不错的

网友:
算是吧,只是他的对象和一般的soc属性不一样

网友:
    Zynq系列
XC7Z100-1FFG900I
    XC7Z100-L2FFG900I
XC7Z045-1FFG676C
XC7Z045-2FFG676C
XC7Z045-L2FFG676I
XC7Z035-L2FFG900E
    XC7Z035-2FFG900I
    XC7Z020-2CLG400I
    XC7Z010-1CLG400C
这些都可以做S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