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语法问题

楼主(2021-09-30):
    各位大佬,规则设置语法中的“Is”和“In”有什么区别呢?比如下图中的铺铜设置,如果我把“InPolygon”换成“IsPolygon”就会提醒规则错误,为什么呢?

网友A:
 inpolyon指的是铜皮的身体    ispolyon指的是铜皮的名字
    好像还有个ispo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olyon指的是铜皮的身体    ispolyon指的是铜皮的名字
    好像还有个ispoly

emmm,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emmm,还是不太理解。。。。

    Hi 小個子灰原哀,
Ispolygon(別名IsPoly)就是指會返回你用"polygon manager"自動帶出來的或是"place polygon plane"所畫出來的polygon等,是一塊(片)區域那種;
    Inpolygon(別名Inpoly)則是指會返回Polygon物件下的走線、弧的子物件。
所以當你將規則改成Inpolygon的時候,是無法對Poly物件起效用(因為物件對象不對)。

    另外IsPoly和IsPolygon規則都是同一個對象,都是Poly物件;InPolygon和InPoly都是針對poly物件下的子物件去制訂規則。

我自己本身鋪銅後的物件下是沒有再帶甚麼子物件(track、arc)的,所以老實說,我沒設過Inpolygon這個規則,都是設IsPolygon而已。
    所以關於InPolygon,還要請有使用過的出來說明一下其真正應用。

以上是透過文檔及自己使用經驗所分享的心得,希望能讓你有一些方向去解讀為甚麼你設InPolygon是對的。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