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由几块 pcb 板构成,他们是否应该共地?

楼主(2021-09-30):
一个电路由几块 pcb 板构成,他们是否应该共地?

网友:
应该要共地的吧

网友:
感觉应该要共地,哈哈哈

网友:
    一个电路由几块 PCB 构成,多半是要求共地的,因为在一个电路中用几个电源毕竟是不太 实际的。但如果你有具体的条件,可以用不同电源当然干扰会小些。

网友:
    不共地信号如何传输判别

网友:
    地其实在PCB里面就是0V的符号表征,判断要不要共地关键看电源是不是共用的,比如3.3V电压几块板子都用了,那你的0V参考地肯定也是一起的,此时地就要连起来:还有一些系统你可能怕数字信号干扰到模拟信号,或者担心干扰源干扰到易受干扰的模块,你分了很多地,数字地,模拟地,电源地,机壳地等,这些一般分开然后用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电容连接,这里的阻容感作用就是共地,但是还多了一个隔离的作用。
回到楼主的问题,如果你的电路里信号和电源都是互连的,那肯定要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