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打开并读取.txt文件

楼主(2021-09-30):
有一个小程序,需要读入一个.txt文件,该文件是一个5列n行的数据文件,其中前两行是对数据列的注释,我不要读入,只想将5列数据分别读给5个数组,请问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转换格式啊

网友:
既然是列排列的,复制到xls文件中,再xlsread比较方便

网友:
    fin=fopen('*.txt','r'); %打开txt文件
    str=fgetl(fin); %读入第一行
    [str1 str2 ]=strread(str,'%s %s ,'delimiter',' '); %得到第一行。

    strread语法:
strread(对象,格式,分隔符,分隔符为空格)

更多的代码按照你的意图进行编写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