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连接centos系统下的mysql数据库问题

楼主(2021-09-30):
在云服务器上面安装了mysql8.0.27数据库,然后给root用户授权了远程访问,可是就是连接不到,连接没有任何反应,也不弹出个框给个提示上面的,在云服务器上也看不到3306这个端口,它也检测不到我已经安装了mysql数据库

网友:
远程太难操作了,不好搞

网友:
远程的确剩下了路费,但是真心难搞

网友:
如果是阿里云服务器,是需要手动去授权3306端口的

阿里云服务器MYSQL数据库开启远程访问

两点,第一点云服务器的话,需要在云服务器管理那边开放3306端口,第二点,设置你的mysql可以运行远程访问,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数据库名.* to root@'指定IP' identified by 'mysql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