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同轴BNC插座端口类型设置问题/ TDR仿真

楼主(2021-10-02):
初学HFSS,想用HFSS 3D LAYOUT仿真BNC插座的焊盘处的TDR阻抗,有些疑问想请教各位大神。
板厚2mm,把插座的信号焊盘下面的所有参考平面挖空了,相仿真这种情况下信号焊盘处的阻抗。如下图。
请问这种情况下,此信号焊盘应该建立什么类型的端口?因为下方没有参考地平面了,此时是要用wave port吗?wave port的尺寸应该多大适合?
目前我尝试建了一个wave port尺寸如下,port的左右两边贴着相切旁边的插座的两个地焊盘,不知道这个WAVE PORT是否合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