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analog功能在哪里?

楼主(2021-10-02):
安装hyperlynx 2.8版本发现一共三个组件sipi,drc,solvers,这是安装正确吗?

网友:
HyperLynx DRC 标准版可让您快速且
轻松查明设计中可能导致的故障点
潜在信号完整性 (SI)、电源完整性 (PI) 和
电磁干扰和合规性 (EMI/EMC)
问题。 在 46 个内置设计规则检查 (DRC) 中
是 DDR 合规性的 10 条规则,EMC 的 10 条规则
合规性,以及相对延迟和长度的规则
匹配和闭合跟踪/返回循环。

HyperLynx DRC 开发人员版扩大了范围
使用 17 个额外的 DRC 进行设计验证。 这些
包括关于间隙、爬电距离和的六项安全规则
法规,模拟合规性的三个规则,以及
一般 SI 的附加规则,例如差分对
对称和锐角。 总的来说,开发者版
支持 63 个 DRC。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佬们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