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楼主(2021-10-03):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uint8_t*)usart2_rec_buffer,usart2_rcv_len)=="led_on"
串口接收的数据和字符串“led_on”比较可以这样写吗?

网友:
    不能这样写,不能用说个数的方法进行比较

网友:
    switch(a){
        case 'l':  num=1;    ; break;
            case 'e':  if(num==1)num=2 ;   ; break;
        case 'd':   num=3;   ; break;
            case '_':   num=3;  ; break;
            case 'o':     num=4;  ; break;
            case 'n':     num=5; ; break;
            default:    num=0; 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