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CN值很高,但在温启动和冷启动时时间很久

楼主(2021-10-06):
    目前设备的C/N值很好,在正常区域平均可以达到30+,最好的情况时可以到35+,但温启动时定位很慢,请问这种问题怎么排查?
    有更新AGPS,在冷启动和温启动时定位的时间比较久,接近50~70s,但是热启动后的搜星定位很快,基本在5s左右

网友A:
    因为冷启动上电后,硬件,CPU准备好才开始启动算法搜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冷启动上电后,硬件,CPU准备好才开始启动算法搜星

    也不算冷启动,算是温启动,比如我当天定位成功,隔6~8小时后测试,发现温启动定位时间和冷启动差不多,基本在60~70s,信号值普遍在30dB以上(如果信号环境不好的话,捕获就需要很久,大概要5分钟左右才可以定位成功);热启动的情况下就很正5~10s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