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焊机和MOS管的区别

楼主(2021-10-08):
1、定义
IGBT焊机:逆变过程需要大功率电子开关器件,采用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作为开关器件的的逆变焊机成为IGBT逆变焊机。
MOS管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或者称是金属—绝缘体、半导体。
IGBT焊机:
MOS管:
2、工作过程
MOS管:管是由加在输入端栅极的电压来控制输出端漏极的电流。MOS管是压控器件它通过加在栅极上的电压控制器件的特性,不会发生像三极管做开关时的因基极电流引起的电荷存储效应,因此在开关应用中,MOS管的开关速度应该比三极管快。
IGBT焊机:将三相或单相工频交流电整流,经滤波后得到一个较平滑的直流电,由IGBT组成的逆变电路将该直流电变为几十KHZ的交流电,经主变压器降压后,再经整流滤波获得平稳的直流输出焊接电流。
扩展资料:
MOS管的主要参数:
1、开启电压VT
开启电压(又称阈值电压):使得源极S和漏极D之间开始形成导电沟道所需的栅极电压:标准的N沟道MOS管,VT约为3~6V;·通过工艺上的改进,可以使MOS管的VT值降到2~3V。
2、直流输入电阻RGS
即在栅源极之间加的电压与栅极电流之比,这一特性有时以流过栅极的栅流表示,MOS管的RGS可以很容易地超过1010Ω。
3、漏源击穿电压BVDS
在VGS=0(增强型)的条件下 ,在增加漏源电压过程中使ID开始剧增时的VDS称为漏源击穿电压BVDS。

网友:
    IGBT、Mos均为器件,IGBT焊机,也就是电焊机,是产品。

网友:
    MOS管是压控器件它通过加在栅极上的电压控制器件的特性,不会发生像三极管做开关时的因基极电流引起的电荷存储效应,因此在开关应用中,MOS管的开关速度应该比三极管快

网友:
    MOS管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或者称是金属—绝缘体、半导体

网友:
    逆变过程需要大功率电子开关器件,采用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作为开关器件的的逆变焊机成为IGBT逆变焊机。

网友:
    补充两张MOSFET与IGBT的差异,供看帖的网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