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微波仿真软件ansoft designer,如何看交叉极化

楼主(2021-10-08):
微波仿真软件ansoft designer,如何看交叉极化

网友:
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的定义都是相对的,相对于大地的,但是对于仿真软件,他们没有相对的参照物,你把模型转转,极化就变掉了,因此一般仿真软件都是用theta 和phi来定义极化的,theta和phi极化与你的坐标系设置有关。如果你的天线是双极化的,你要看其中一个极化的交叉极化(对于仿真软件,没有水平极化。垂直极化而言)将另一个端口激励设置为0,看这个极化的theta和phi分量(不同的切面上,可能theta是主极化,也可能phi是主极化)

网友:
1:ads的参数单独管理,各个元件的参数双击就可以修改;designer的参数集中管理。
2:ads是agilent的,所以与仪器连接很方便,所以做实际的总体设计和调试比较好(来自agilent技术支持)。designer是ansoft的,与hfss、q3d等结构仿真软件联合仿真很方便。
3:ads的smith原图比designer方便。designer的滤波器设计向导方便。
4:最重要的一条:ads的参数可以使用宏语言之类的东西,很方便,而designer貌似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