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PGA没有取代DSP

楼主(2021-10-08):
为什么FPGA没有取代DSP

网友:
pga是一个用来设计硬件系统和验证硬件设计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应用门槛比dsp要高一些;而dsp是厂家已经设计好的处理器,外围硬件设计也有推荐电路作为参考,比较容易搭建硬件系统,剩下的只是软件编程,故应用门槛低一些。所以,目前fpga并没有完全取代dsp,并不是fpga的功能不足,而是其应用门槛有些高。

网友:
首先,DSP的成本优势,对于一个性能比较高的DSP大概也就百元(RMB)左右,但是一般大容量的FPGA售价都在千刀以上。当然其处理能力和接口能力不能相提并论,但通常工程中成本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其次,接着上面的,一般的应用DSP足以,DSP通常处理几十M带宽的数据绰绰有余,在音频图像领域用的很多,这也是需求量最大的市场,而FPGA通常处理百M以上顺时带宽的数据,通常用在军工,天文等领域。
再次,开发难度上的差异,FPGA开发难度要远高于DSP,单片机等C语言开发的处理器,而这世界上大多数还是能应付C语言开发的(当然和纯软件开发还是不一样的),但是相比高水平的FPGA开发人员少之又少,真正能驾驭大规模系统开发的FPGA工程师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