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平翻转时输出一个1s内的低电平信号,然后输出变为高电平或开路,帮忙看看电...

楼主(2021-10-08):
输入电平翻转时输出一个1s内的低电平信号,然后输出变为高电平或开路,帮忙看看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
主控芯片是什么

网友:
“输入电平翻转时输出一个1s内的低电平信号”???
输入电平只要翻转(高电平到低电平或者低电平到高电平),输出端就输出一个1s的低电平?

网友:
如果输入信号翻转周期小于1S,那输出是翻转次数*1S的持续低电平还是最后一次的翻转信号+1S的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