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直接用稳压二极管将15V电压降到12V?

楼主(2021-10-08):
可以直接用稳压二极管将15V电压降到12V?

网友:
    稳压二极管稳的电压不是很稳定的,带载能力也不强,不同电流电压都不一样的,LDO倒是可以的

网友:
    不稳定,建议使用开关电源进行设计

网友:
    如果电流负载不大,可以采用串联式三端稳压模块。

网友:
    要对后端负载性质以及负载电流及成本综合考虑

网友:
    可以采用带稳压的电子滤波器,那样可以解决带载能力的问题而且相对来说电压也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