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新手关于层颜色设置的疑问

楼主(2021-10-08):
请教各位朋友:假如我要做一张两层的PCB板子,为了更好看需要设置颜色,我只需要设置顶层和底层的那些颜色吗?第21层到第31层的颜色需要设置吗?

网友:
    不用到就不用管,用到才去管

网友:
    PADS默认21-30层是丝印层、阻焊层、助焊层等,如果有用到的话那可以设置颜色方便检查,没用到的话不需要设置。

网友(2021-11-19):
    你哪一层有东西就设置哪一层有颜色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