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AT32的RTC以及ERTC的时钟分频

楼主(2021-10-08):
AT32 系列的单片机里面有两种RTC,一种是RTC另外一种是ERTC,两种RTC的分频值配置略有不同
RTC:

上图是从官方参考手册上截取的RTC内部框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RTCCLK经过20位分频器RTC_DIV分频后得到日历的1Hz时钟,所以我们只需要配置RTC_DIV就行了,分频公式为RTC_CLK/(RTC_DIV+1)
例如当外部晶振为32768Hz,那么配置RTC_DIV=32767就能得到1Hz时钟,32768/(32767+1) = 1Hz
程序示例:
RTC_SetDIV(32767);

ERTC:

上图是从官方参考手册上截取的ERTC内部框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ERTCCLK先经过7位分频器,再经过15位分频器,得到后得到日历的1Hz时钟,所以我们只需要配置7位分频器,以及15位分频器,分频公式为ERTC_CLK/((7位分频器+1)(15位分频器+1))
例如当外部晶振为32768Hz,那么配置7位分频器=127,15位分频器=255,就能得到1Hz时钟,32768/(127+1)(255+1) = 1Hz
程序示例:
RTC_InitStructure.ERTC_AsynchPrediv = 127;
  ERTC_InitStructure.ERTC_SynchPrediv =  255;
  ERTC_InitStructure.ERTC_HouRFormat = ERTC_HourFormat_24;
RTC_Init(&ERTC_InitStructure);

网友:
ERTCCLK先经过7位分频器,再经过15位分频器,得到后得到日历的1Hz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