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整个通信过程是怎样的啊,比如是如何调制解调之类的,整个过程是如何的

楼主(2021-10-08):
RFID整个通信过程是怎样的啊,比如是如何调制解调之类的,整个过程是如何的

网友:
可以理解成读写器和标签之间的对话,首先是读写器和标签要相互确认对方的身份,确保都是合法的,然后就开始根据后台中间软件的设置让读写器去发送指令,包括读取,写入,修改,擦除标签中存储器的数据等。很多现在的非接触式智能卡就是RFID技术,想象一下怎么刷公交卡的。

网友:
读写器通过发射天线发送一定频率的射频信号,当射频卡进入发射天线工作区域时产生感应电流,射频卡获得能量被启动。射频卡将自身编码等信息透过卡内天线发送出去。读写器接收天线接收到从射频卡发送来的载波信号,经天线调节器传送到读写器,读写器对接收的信号进行解调和译码然后送到后台软件系统处理。后台软件系统根据逻辑运算判断该卡的合法性,针对不同的设定做出相应的处理和控制,发出指令信号控制执行相应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