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里测试输出阻抗

楼主(2021-10-08):
我用ADS做了一个压控振荡器,想测一下输出阻抗,怎么测?用Zin这个器件,还是S参数仿真?

网友:
将Zin控件的公式改成zin(s22,PortZ2)就好了啊 然后Zin1表示的就是2端口的阻抗 如果2端口是输出端口不就好了么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